【求助】频率可变的正弦波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2-04-25):
如何制作一正弦波信号发生器,利用可变电阻改变振荡频率,使频率在200Hz至2kHz范围变化呢?
查过一些资料,说可以用555来产生,或者用DDS芯片产生。有没有真正做过这个的大牛啊?到底哪个比较好做啊?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初学者,对电路的精度、稳定性也没有什么要求,用555做吧。强列推荐。555是个超级棒的无线电入门芯片。但555出来的是方波,你要用RC和LC电路把高次谐波虑掉才能出来正弦波。
DDS芯片只在一些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使用价格也比较高。
如果觉得555不行,DDS也用不着,那就用个单片机吧,又便宜,又灵活,精度也还可以。

网友B:
幅度与频率成正比的方波发生器-->运放积分器变换为三角波-->折线法输出正弦波

网友C:
也可以用文氏电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