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DSP的MMC模块读写SD卡的速度能到多少啊?

楼主(2012-04-25):
我用TMS320VC5509A做SD卡数据存储。直接调用CSL库的MMC函数。初始化是照搬安装CCS3.3时带的例程,目录是“D:\ Program Files \ CCStudio_v3.3 \ examples \ generic5509 \ csl \ mmc”   写一个扇区512个字节的数据要1032us 左右。写一个字节就是2us,也就是 500 KB/S。怎么那么慢啊?

楼主:
用 M3    SPI模式都达到1MB/S。时钟跑在50M Hz,   而DSP都跑到144M了,而且用的是MMC/SD模式,速度应该比M3快很多才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路过的,想问一下SD卡支持字节写入吗?我记得最小都是以扇区为单位的...
还有你这个是单纯的读写SD卡还是带FAT32文件系统的SD卡读写?

网友B:
留印看结果。

网友C(2012-10-08):
同样问题啊 顶起啊!!!!

网友D(2014-05-28):
应该是写入模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