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平的输出问题PRTxDR?

楼主(2012-04-25):
刚刚开始学习PSOC,现在需要在P23输出个低电平,或高电平来控制LED

 已经把跑p23设置成GlobalOutEvent_3.

然后在程序中写了

     PRT2DR = 0xfe;

但是好像根本不行?

楼主:
请教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PRT2GS PRT2DM2 PRT2DM1 PRT2DM0 4个寄存器都要检查,最主要的是PRT2GS和PRT2DM0,相应位置1,其他寄存器保持默认亦可。

网友B:
hehe,用LED模块,你只要设置用那个IO口,调用他的函数就可以实现高低电平了!!

网友C:
管脚的Select 设置成 StdCPU,  驱动模式设置成 Str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