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数据线呼吸灯

楼主(2012-04-25):
有没有同志做过USB数据线的呼吸灯或者是指示灯?~
求指教哈~

楼主:
大家要踊跃点呐~~
要沉了都。。

网友A:
什么是USB数据线呼吸灯?有数据时亮一下?我一直在软件的收发代码是点一下灯呀,这算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还要MCU 比较麻烦 硬件的模拟电路直接完成最好啦~我这两天一直在考虑这个设计 有方案 但是感觉不够好 不知道有没有巧妙一些的方法~~

网友A:
呵呵,纯模拟电路也是可以的。“软件还要MCU 比较麻烦”这个问题要看你的角度,如果USB设备是你开发出来的,那MCU以及相应的代码肯定是要的,无非加一两条语句,比来个模拟电路方便多了。除非你不是开发USB设备,而只能看看线上有没有传输, 但我觉得这样没有意义吧。你只能看到线上有数据收发,但你却不知到具体干了什么。

网友B:
你是不是想做成像串口数据指示那样的。有数据收发就闪烁。如果是那样的话我建议你用纯模拟电路来的直接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是的~~
有没有什么建议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现在只是想做个USB的显示 至于数据的传输是电脑的CPU和手机共同控制的 现在
做不了的~~
不知LS有没有什么好方案?
就像U盘的数据显示灯 不知它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大家要踊跃一点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