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电路故障分析经验总结

楼主(2012-04-25):
电路中的集成电路一般会出现烧坏,引脚损坏或虚焊,增益不足,噪声变大,内部局部电路损坏等故障。
1:集成电路被烧坏
此故障通常由电压或过电流引起。集成电路烧坏后,从外表一般看不出明显的痕迹。严重时,集成电路可能会有烧出的一个小洞若观火或有一条裂纹之类的痕迹。集成电路烧坏后,某些引脚的直流工作电压也会明显变化。用常规方法检查便能发现故障部位。集成电路烧坏是一种硬性故障,对这种故障的检修很简单,即只能更换。
2:引脚折断和虚焊
集成电路的引脚折断故障并不常见,造成集成电路引脚折断的原因往往是插拨集成电路不当所致。如果集成电路的引脚过细,维修过程中很容易被扯断。另外,因摔落,进水或人为拉扯造成断脚,虚也是常见现象。
3:增益严重下降
当集成电路增益下降较为严重时,集成电路即已基本丧失放大能力,需要更换,。增益略有下降大多是集成电路的一种软故障,一般的检测仪器很难发现。可用减小负反馈量的方法进行补救,不仅有效,且操作简单。当集成电路出现增益严重不足时,某些引脚的直流电压也会出现明显变化,所以采用常规检查就能发现。
4:噪声大
集成电路出现噪声大故障时,虽能放大信号,但噪声也很大,结果会使信噪比下降,影响信号的正常放大和处理。噪声不明显大多是集成电路的软故障,使用常规仪器检查相当困难。由于集成电路出现噪声大故障时某些引脚的直流电压也会变化,所以采用常规检查方法即可发现故障部位。
5;性能变劣性能变劣是一种软故障,故障现象多种多样,且集成电路引脚直流电压的变化量一般很小,所以采用常规检查手段往往无法发现,只有采用替换法进行检查。
6:内部局部电路损坏
当集成电路内部局部电路损坏时,相关引脚的直流电压会发生很大变化,检修中很容易发现故障部位,对这种故障,通常应更换。但对某些具体情况而言,可以用分立元器件代替内部损坏的局部电路,但是这样的操作往往相当复杂,如果对电子茂盛知识掌握的不深,往往不可能完成。

网友A:
总结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检查和修理集成电路前首先要熟悉所用集成电路的功能,内部电路,主要电气参数,各引脚的作用,引脚的正常电压和波形以及外围元件组成电路的工作原理。如果具备以上条件,那么分析和检查会容易的多。

网友B:
很详细,总结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的啊

网友C:
很好的经验分享。资料详细,谢谢楼主。顶一个

网友D:
多谢楼主分享这些经验,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