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9.2 网表生成报错

楼主(2012-04-25):
用pads logic9.2画原理图,生成网表的时候出现“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和 “Subnets with Missing Off-Page Reference”错误。

Power or Ground Symbols used with wrong Net Name
CHGND
MAIN         X16548 Y11580 - Ground Symbol used for net: GND2
GND1-A
MAIN         X5346  Y5574  - Ground Symbol used for net: GND1
GND2-FG
MAIN         X4936  Y19508 - Ground Symbol used for net: GND2

Subnets with Missing Off-Page Reference
$$$13824
MAIN         X23150 Y4700  - Pin: R617.1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啊~

网友A:
从字面意思看
CHGND 不合适用作电源网络名.
没有怎么玩过, 想不到 pads logic9.2 的智能性还真高!

网友B:
PADS的这个错误提示是建立的网络与原理图实际网络的网络名不一致

这种错误你可以不理,到后面用建立的网络就是,如果你非要改,那要靠你自己慢慢改,比较费时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的电路图一次侧地,分了两个网名,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在LAYOUT的时候分开的缘
故,在库文件,cae decal 里也能找到CHGND这个网名,貌似很少人用logic画图的,纠结~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二次侧地也分了两个网名,都改成GND2后软件也不报错了,但还是很想知道要怎么改才不报错,网上搜了下,之前有人也提过这问题,但都没人回复,那个慢慢改是怎么个改法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一般用ORCAD画原理图,你的错误可以从修改网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