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lk传输问题

楼主(2012-04-25):
USB, ST, os
求教各路大神,请问bulk in传输方式下,主机是怎么响应的?因为usb所有传输都由HOST发起,那么,主机是每隔一段时间轮询每个端点么?那这和中断传输有何区别?非常困惑啊,求解惑求教育,多谢

网友A:
从“主机是每隔一段时间轮询每个端点”这个意义上讲,中断端点和Bulk端点没有区别;主要区别是带宽的分配策略不同。

楼主:
好的,多谢香主

网友B:
中断传输如果数据量太大,一次传输不完就直接丢弃了。
而块传输可以下次接着传。

因此中断传输不能用于大量数据的传输。

网友C:
哦,原来是这样,但是这句话“主机是每隔一段时间轮询每个端点”这个“一段时间”是多久呢?每次传输多大字节的数据呢?在STM32里面,BULK传输也需要用到“正确传输中断”么?为什么响应正确传输中断的时间会这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