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能否同时输出两路PWM波呢?

楼主(2012-04-25):
已用TIMERA写好了一个输出。用到了OCCR0和OCCR1,作为频率和占空比控制。如果可以如何定义两个I/O引脚分别输出两路PWM波?

网友A:
不知你所指的2路PWM是否频率相同?如果频率相同是可以输出的

楼主:
不同的,但暂时没有研究价值,参加电设现在得去研究2553了。他有两个计时器。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