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G2231捕获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2-04-25):
在配置捕获模式,对于CCIS这个控制不明白,假若我让P1.4作为模拟信号的输入CCIS应该怎么设置呢?如果我设置中断是能,中断是#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interrupt void xx()中XXX应该填写TIMER_A0吗

网友A:
P1.4是不能用作比较器模式,首先要看管脚图,CCIX的是可以作为比较器模式的管脚。

楼主:
恩。我回看看,那就是说,假若输出PWM波也只能是P1.2输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