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g2231设置时钟问题

楼主(2012-04-25):
我是初学者对其内部时钟有很多不懂的问题:1、芯片内部是否自带晶振。2数字时钟DCO,有没有一个计算公式,设置DCOCTL后,得出一个对应的主频计算公式。因为我看过的资料很少有具体说明,最多就是一个RELX=0,7,15和DCO=0~7.的一个坐标图,没有具体数值。希望懂其时钟的朋友给我一个公式表,或者一份比较详细的资料。而其中那个MODx,是不是确定DCO这32个周期内使用的次数,这样是配合其他时钟控制TIMERA,UART,SPI等等吗?而不用DCO时,需要看自己写的时钟BCSCTL1的控制字决定使用什么时钟。

3、G2231是否只可以添加一个外部时钟,32。768Khz晶振。

网友A:
1. 内置了RC振荡器。
2. DCO只是一个大概范围,在设置为同一值时,频率会根据批次不同差异较大,所以出厂时在information存储器中存有1M频率的校准值,1%的精度;当然如果您想设置为其他任意频率,可以自己校准,也可以使用最新的TI烧写器进行校准。
3. G2231只有1个外部时钟源。

网友B:
楼主的好精简哦。

楼主:
谢谢,2楼,明白了。今天刚收到信息,电设不是2231,是2553。由得重新学。不过看了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A:
基本上一样的,只是资源配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