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ADC0804的封装

楼主(2012-04-25):
请各位大神告诉一下ADC0804每个引脚之间的距离吧!急用啊!!

网友A:
啊 ,不能找到规格书吗?

网友A:
晕,我以为很难找,结果帮你找到 数据手册了

楼主:
4# linjiechina 不好意思啊,我自己也找到了。。

网友B:
看来不急嘛

网友C:
你可以下载Datasheet 自己做一个啊,做的标准一点,以后也可以用啊!

网友D(2013-05-15):
各位大神,我看了上面的手册,但是看不懂,可不可以把焊点间的距离告诉我,或是截个图告诉我也可以

网友E:
知道了就好

网友D:
可不可以再说的清楚点,我还是不太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再说的清楚点,我还是不太懂

哪裡不懂??你說的清楚點

网友D:
ADC0804焊点间的距离是多少?还有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在这里问一下各位大神,传感器要不要画到pcb板子上,不画的话,从单片机引出的电气线怎么办

网友G:
引用 网友D:
ADC0804焊点间的距离是多少?还有刚刚想到一个问题,在这里问一下各位大神,传感器要不要画到pcb板子上,不 ...

要的,或者直接用排针或插座代替,有需要时连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