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分享滤波电容计算

楼主(2012-04-26):
分享滤波电容计算

网友A:
哎,还真不错的资料
感谢分享

网友B(2013-01-09):
这种计算是否准确??

网友C:
这篇**需要先仔细看一看   呵呵

网友C:
仔细看了一看   总体感觉不错   不过没有这么算过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不可靠  呵呵   顶一个   谢谢楼主的共享   谢谢了  呵呵   顶一个

网友D:
这计算滤波电容资料,计算纹波电容的电流,以及中心点的温度,这资料对于研究电容寿命是挺好的

网友E:
第一次发现还可以算电容的寿命,好好学习下

网友F:
学习一下,希望可以解决问题啊

网友G:
不知道计算是否准确 还是看看

网友H:
看起来好复杂~~

网友I: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很实用,开关电源的输出纹波控制用电解电容,很关键的地方。

网友J:
高纹波电容的提法很少见,你是指高频电容吧?电容器大多是利用金属膜来做的,电容量越大,膜的面积或长度就越大;而长度越大,其自身的电感量也越大,电感的作用则正好与电容相反,这就限制了很多电容器并不能用于高频场合。高频电容器的优点就在于它自身的电感量很小,可以在高频信号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