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器件温升计算,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

楼主(2012-04-26):
已知器件管芯传到器件底部的热阻为2℃/W,器件底部传到散热器的热阻为3℃/W,散热器传至周围空间的热阻为1℃/W,器件最大功率损耗为6W,已知环境温度70℃,请问一小时后器件管芯温度为多少?

网友A:
可惜哥不是搞热设计的

网友B:
计算什么的都是理论值 凭经验1小时至少85度 猜的
当然 事实胜于雄辩,以实际测试为准。
散热和你的器件布局 接地 结构都与关系,光凭你的几个热阻 实在是没办法的,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此题是我在面试中遇到的一题,按照我的理解温升应该是(2+3+1)*6=36K

网友C(2012-10-23):
(1+2+3)*6+70=106K

网友D:
这个是结温?

网友E:
假设1小时基本稳定

网友F:
应该是环境温度加上散热所产生的温度为36+70=106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