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用于测PT100的稳压电路

楼主(2012-04-26):
如图,根据功能op07这块应该稳定电压用的,但分析不出来怎么个稳压法,op07的接法像负阻抗变换器,R1,R2,R3,R4是封装在一起的精密电阻

网友:
最好用专用芯片,自己搭电路的话VCC很难准确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小日本精密仪表上的,Vcc通过LDO稳压处理的

网友B:
re LZ:

这是给R1下面这堆电阻提供一个恒流源。

设运放输出为U1,其正输入端为U2,显然有U1 = 2 U2。列节点方程:

  U2 / Rx + (U2 - U1) / R2 + (U2 - Vcc + Ud) / R1 = 0

其中 Rx 是 R1 至地间那堆电阻的等效电阻,Ud 是 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且因 R1 = R2,解得:

  U2 = (Vcc - Ud) Rx / R1

即恒流为  (Vcc - Ud) / R1

网友C:
电路似乎少了点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HWM的分析,我看明白了,下图是PT100不工作时候的电路图,我还是分析不出来,用节点法也看不出来,麻烦你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B:
to 6L:

电流源的负载不能拿掉,否则运放处于饱和态。

网友B:
另,6楼图运放输入极性和1楼图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极性画错了,负载确实没有拿掉,是我分析电路错了,HWM可以分析一下电路中二极管和电容的作用吗? 谢谢

网友B:
to 9L:

那个二极管看不出什么作用(可能是某种补偿),而那个电容其一定的稳定作用。

网友D:
电流源的负载不能拿掉,否则运放处于饱和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