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F2外扩RAM最大多大??

楼主(2012-04-26):
是不是按32位的算2的32次方,求解答求确认。。

网友A:
2^32 = 4G 字节空间是core能访问的范围。

全部都给RAM了,还是外扩RAM,你让其他片上存储器(SRAM、FLASH),以及寄存器情何以堪啊~~~

网友B:
LZ数一数外部地址线有多少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

楼主:
回复 网友B:

貌似懂了以前用ARM7的时候地址线有24跟地址线,关键是我现在的这个M3我找不到地址线。。:Q 我还是看datasheet吧。。哎。。

网友C:
datasheet是必须看的,不然以后有的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亲看了

网友D:
嘿嘿 ST的ram已经足够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找到了亲,发完贴看到了我的是100脚的地址和数据复用的,瞎了我泰拉石眼睛没看清哇。。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找到了亲,发完贴看到了我的是100脚的地址和数据复用的,瞎了我泰拉石眼睛没看清哇。。
引用 楼主:
还“亲”呢,恶寒~~~
:)

网友G:
还是要仔细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