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6的AD

楼主(2012-04-26):
使用mega16AD时,外部ref接了2.495精密稳压,avcc接了5V。实际测量时,无论设置AVCC为基准还是外部REF为基准,读数均为外部基准电压的值。很郁闷求解答

网友A:
使用mega16AD时,外部ref接了2.495精密稳压,avcc接了5V。实际测量时,无论设置AVCC为基准还是外部REF为基准,读数均为外部基准电压的值。很郁闷求解答
引用 楼主:

读数均为外部基准电压的值。是指什么意思? 结果是最大的 3ff?
是不是你输入电压是 AVCC(5V)?

楼主:
我输入电压AVCC是5V,外部参考电压是2.495.结果读数都是2.495

网友B:
奇怪,没遇到过,自己好好查查吧

网友C:
我输入电压AVCC是5V,外部参考电压是2.495.结果读数都是2.495
引用 楼主:

读数是2.495?哪个寄存器的值是2.495?

网友C:
是万用表测量外部基准电压吗?读的是万用表的值?

楼主:
我接了12864液晶,AD的值是2.495啊.后面把外部基准去掉了,直接AVCC接5V换成外部AVCC基准。读数结果是5V不变

楼主:
读数现在正常了,可就是精度不高我用的单次转换。
uint Mega16_ad(uchar chl)
{
uint addata;
DDRA&=~(BIT(PA0)|BIT(PA1));        //转换口设置为输入、无上拉 A0,A1,有上拉会影响结果
PORTA&=~(BIT(PA0)|BIT(PA1));
ADMUX=0; //实际板子用ADMUX=0x40;                                                 //采用AVCC参考电压,输出数据右对齐,可以设置为0,然后ref和avcc都加电阻接vcc
ADMUX|=chl;                                         //设置指定的通道
ADCSR=0x85;                                         //采用单次转换,查询模式,32分频
ADCSR|=BIT(ADSC);                                //启动转换
while(!(ADCSR&(BIT(ADIF))));   //等待转换结束
addata=ADCL;                                        //读取低8位数据
addata+=ADCH*256;                                //读取高2位数据,读出值后标志位自动清空
//ADCSRA &= ~(1 << ADIF);    //清标志
//ADCSRA &= ~(1 << ADEN);    //关闭转换
return addata;                                        //返回10位数据
}
上面这个程序的读数没达到10位AD的精度
求提高精度的方法。

网友A:
为什么说: 没达到10位AD的精度?

网友D:
帮顶,就懂一点点。

网友E:
ADMUX=0; //实际板子用ADMUX=0x40;                                                 //采用AVCC参考电压,输出数据右对齐,可以设置为0,然后ref和avcc都加电阻接vcc
可能是这里设置有问题,ADMUX=0x40,你再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