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9012三极管开关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2-04-26):
需要这个三级管的基极控制LCD电源,但是不起作用,求高手解答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在线等。。。高手啊,显身吧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啊

网友A:
PNP三极管集极电压最低,你VCC是多大

网友B:
在E和B之间加个电阻试试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网友C:
啥原因,说出来分享下。
IC的第二脚个第十五脚接在一起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觉得如果第十五脚如果是IO口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这个脚来控制LCD电源呢,高低电平配合8550/8050来控制不是挺简单的么?

网友D:
笨鸟先飞

网友E:
前两天我也碰到这个问题的,EB之间加上拉电阻就OK。

网友F:
有印版版图就更好了:)

网友G:
多半是它IO口输出是高电平3.3V的,那样无论是高还是低都关闭不了,如果是等于VCC是没有问题的,同时要注意IO口不能是OC输出的,如果是就需要加上拉电阻保证有效截止。IO口有三种输出,1:推挽;2:电阻上拉开关下拉输出;3:OC-集电极开路

网友H:
驱动电流不够,需要在B极接电阻上啦

网友I:
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