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收发数据错误

楼主(2012-04-26):
单片机系统上电时,PC机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数据,PC机发第一串数据,单片机接收错误,PC机发第二串数据,单片机接收正确,以后再发,接收全部正确。也就是第一次上电时,收发数据错误,求解?

网友A:
软件设置问题吧

楼主:
也不是说每次上电接收都错误,有时上电时第一次接收是正确的,有时上电时第一次接收是错误的,我用串口调试助手监控过数据。换一片MAX232,上电后每次接收数据都是正确的。我现在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有的MAX232在第一次上电时,接收到的数据是错误的,以后都正确了,有的MAX232上电后每次接收的数据都是正确的?

网友B:
上电后增加延时,再发送数据,等MAX232升压电容电压稳定。

楼主:
嗯,好的,我试试。

网友C:
加上合理的校验应答机制,如果不正确,稍后重发

网友A:
LS的头像好动感哦:lol

网友D:
加个延时看看

网友E:
检查 硬件
看 MAX232 的 那几个 电容, 另外用示波器 看一不MAX232 的 电源引脚(特别是 上电起始的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