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2012-04-26):
要实现9012对LCD电源的控制,可是无论基极置高还是低,LCD都不能关,在线等,求高手指导

楼主:
有没有人帮帮忙,看一下

网友A:
如果确定LCD_9012为低了,把R32换大点试试

网友B:
vcc多大,LCD_9012电平多少?

楼主:
VCC 5V   LCD_9012是IO端口,置高和低

网友C:
测下15脚电压

楼主:
分别是5V和3.6V

网友B:
LCD_9012高电平是多少啊,是不是太小了关不断三极管

楼主: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网友D:
9012be间接个10K电阻试试

网友C:
找到原因了,谢谢大家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要公布答案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