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电量显示用什么芯片 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2-04-26):
现在使用的蓄电池24V 10A等级的, 用什么芯片来显示蓄电池电量比较好,有什么特点,求大大们给点意见,如果手头上有什么有用的资料,借鉴下 谢谢,急用

网友A:
电流是一个电流*时间的概念,所以,你必须要能检测这两个参数并计算电量才合理。

网友B:
简单点的,仅检测电压,比较器就OK,复杂点的,检测容量,这就要专用芯片或者单片机了

网友C:
电量检测很可能且不准

网友D:
对的 青海金阳光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来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