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Keil4.5Functions功能只显示文件不显示路径,如何设置

楼主(2012-04-26):
就是在Functions选项卡中显示模块(文件),然后查看每个文件的函数,以前是直接显示文件名的,现在安装4.5版的后,会显示文件路径,不希望他显示文件路径,直接显示文件名就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办法。

楼主:
谢谢李老师
之前的4.2版本是直接显示文件的,今天装了4.5版本就这样了,
哎,悲催了

网友A:
这个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B:
我一直都在寻找这个功能,看帖后赶紧去装,

挺好呀,起码知道哪个文件是在哪个文件夹,不像以前,文件名是有了,但我搞的项目太多,同名的多,文件夹也多,特别是arm,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真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

网友C:
大家都一般用啥编辑器啊,我一般用SourceInsight

网友D:
我也用这个SourceInsight

网友B:
Keil4.5 编辑器,有个功能比较好,就是模块括号间的行可以折叠,其实很多编辑器都有这个功能

不好的是,C文件的tab,缺省值是2,而不是4,用起来非常不习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己改一下就行了啊

请教如何改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用惯了source insight,主要是后自动完成,还有函数调用关系

网友E(2012-12-28):
奇怪 不知道怎么设置。我的4.54倒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