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中断设置成上升和下降都触发,怎么知道来的是低/高电平

楼主(2012-04-26):
读取 GPIO 状态好像不对!!

楼主:
复用功能 IO 有连接到 输入数据寄存器啊

楼主:
复用功能配置当I/O端口被配置为复用功能时:
● 在开漏或推挽式配置中,输出缓冲器被打开
● 内置外设的信号驱动输出缓冲器(复用功能输出)
● 施密特触发输入被激活 ● 弱上拉和下拉电阻被禁止
● 在每个APB2时钟周期,出现在I/O脚上的数据被采样到输入数据寄存器
● 开漏模式时,读输入数据寄存器时可得到I/O口状态
● 在推挽模式时,读输出数据寄存器时可得到最后一次写的值

网友A:
读取 GPIO 状态好像不对!!
引用 楼主:

“好像不对”是什么意思?读取的方法对吗?观察的方法对吗?

楼主:
● 在每个APB2时钟周期,出现在I/O脚上的数据被采样到输入数据寄存器

楼主:
IO 的状态在中断里面 读不到

楼主:
一直都是一种状态

楼主:
上升 下降源 中断的响应都是正常的,可以进入中断

楼主:
在中断里面读取 发生中断的 GPIO 的状态,看了手册 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这边读不到数据,所以想确认下! 如果确实可以做到我找下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B:
用另外一个引脚去检测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