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1117 3.3输出不准问题

楼主(2012-04-26):
今天用到AS1117固定输出3.3V的小电路,芯片输入电压为USB提供,大约为5V(在芯片VIN实测4.89V),理论上来说芯片的VOUT应该为3.3V,但实测发现输出竟然可达4.0~4.1V,不知原因为何,求解释,感激不尽!
另外,我发现实际板子上输入与输出端两个10uf的电容没焊接,是否会影响到输出?影响的程度是否有这么大?

网友A:
输入的USB线是否太烂了啊,压降大?
输出你是否有接负载?
确认你焊接手艺不错?
确定你的1117 是好的吗?换个呢

网友A:
还有种原因:你的万用表要块没电了 测电压不准

网友B:
我曾经遇到过,芯片接地虚焊,输出电压不准的问题

楼主:
输入的USB线是否太烂了啊,压降大?
输出你是否有接负载?
确认你焊接手艺不错?
确定你的1117 是好的吗?换个呢
引用 网友A:

USB线应该还不错啊,其实输入电压降点倒无所谓,关键是输出怎么变大了?1117芯片应该没问题,我其他的板子都是这种情况;至于焊接好几个同事都焊过;至于负载输出3.3只接了FT245芯片和stm32f101芯片,不知道是否会影响Vout?

楼主:
我曾经遇到过,芯片接地虚焊,输出电压不准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我测了好几块板子都是如此。。。郁闷啊

网友A:
你确定芯片的输入输出引脚没弄错?那就换个供应商再试试

网友C:
1117是需要输入输出电容。可以考虑换BM1117-3.3试试

网友D:
输入与输出电容没焊就用?
算你牛

楼主:
你确定芯片的输入输出引脚没弄错?那就换个供应商再试试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只能换换试试了。。。。

楼主:
输入与输出电容没焊就用?
算你牛
引用 网友D:

:L 仓库没有料了。。只能将就用!:$

网友E:
LDO输出端需要加电容的

网友F:
1117品种很多,排脚不一样。Vin与Vout接反?

楼主:
LDO输出端需要加电容的
引用 网友E:

加了电容感觉应该也不会太正常,明天试试。。。

楼主:
1117品种很多,排脚不一样。Vin与Vout接反?
引用 网友F:

木有啊。。。。看了datasheet的!哎!

网友G:
可能供应商拿错电压给你了 3.3V的拿成了5V的给你

网友H:
你买到了山寨的1117了。
我也碰到过。换吧。

楼主:
你买到了山寨的1117了。
我也碰到过。换吧。
引用 网友H:

:funk:这么悲催。。。。

网友I:
1117不是LDO,它的压降很大。

楼主:
1117不是LDO,它的压降很大。
引用 网友I:

现在不是降压,关键是本来输出3.3的变成4.0左右了。。。。:L

网友J: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引用 网友J:

发现负载的有个管脚接的有点小问题,改了后就正常了。。。:L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自己解决的好哈。。估计发贴的时间,多看下资料,都把问题搞定了。

网友K:
没加输出电容;输出电容阻抗不匹配;在空载测试的结果。

网友L:
首先1117是一定要接上输入电容、输出电容,才能确保稳定输出电压。
1117的最小压差超过1V,也有可能IC电压搞错了。
推荐BL1117C-33CX。月出货量40-50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