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会烧掉的电路,在mulish仿真时会有报错吗?

楼主(2012-04-26):
rt ,有的电路 可能会烧掉,但是自己却不知道,multisim仿真的时候是否有报错?
另外一个情况,我知道这里可能有问题,但不确定,又怎么来仿真?

网友A:
1.仿真与模型的参数有关。
2.仿真只能验证对的,验证错误也应该有预见性的错误。

网友B:
很多时候不会,仿真输出主要靠电流电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