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对差分信号滤波,滤波电容应该接在什么地方??

楼主(2012-04-26):
如题,下面两种滤波电容的接法哪个更合理呢???

网友A:
应该是并接在差分线上。若考虑对地并电容,则两差分线都必须并且电容特性需相等。

网友B:
两个都加

网友C:
INA122两个输入端分别对地加电容,输入端之间也加电容。

网友D:
应该是并接在差分线上。若考虑对地并电容,则两差分线都必须并且电容特性需相等。
引用 网友A:

求指教:
无论串和并,电容取值是否根据实际的频率计算取合理的值?
不考虑成本因素,有没有效果更好的解决方式或者典型应用的电路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大侠和高手的回复,,,

那我就都接上,,反正也不是很贵。。。:lol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想知道容值怎么计算,如果没有计算公式的话,我就软件仿真找个大致合适的电容。。。

但是,现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恐怕是:我得先确定我需要的低通滤波的截至频率——这个更不好弄了。。。

网友A:
to 5L:

平衡桥输入属低频,滤波电容可以取大些。若对地接共模滤波,则需尽量保证电容特性的一致性(使用特性离散性小的电容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教,,,

网友E:
上面图类似于“Y电容”,有共模滤波能力。 但你只有一个,必须两个线加同样的电容 否则造成了不平衡 而差分最怕的就是不平衡

下面图类似于“X电容”,没有共模滤波能力。但有差模滤波能力

网友F:
建议搭桥后用示波器看看,有时候出入很大。
---不过重点是那干扰与信号能否区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