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转换3V电路!

楼主(2012-04-26):
各位高手,有没有一种DCDC电路,输入电压从12V到3V,然后输出稳定的3V DC啊? 负载电流不超过20mA.

网友A:
如果你的输入最低电压稍微抬高点 用颗LDO 就好了,不超过2毛的
HT7130

网友B:
7533就可以做到吧,200MA小电流,很多可以完成!!!太简单了

楼主:
多谢jjjyufan和wangme的推荐! 71和75应该都可以。
这2个型号的最小输入电压或者说输入和输出端压差是多少啊?如果最小压差小于1v,那么输出端电压是不是就等于零了?

网友C:
我手上都是大电流的,呵呵

网友D:
去TI官网看看

网友A:
71系列 压差多少,自己看手册
但是有一点,如果输入和输出 就是个最小压差的问题,最低输入电压小于手册,其输出也随之降低 如果你后端负载对输出电压要求不高,完全可以用的

网友E:
TI的70433,sot23-5小封装,耐压到40好像

网友F:
3楼大侠,
不知道您说的2毛是什么币别,HT7133你能2毛 RMB拿到的话真的可以做转手生意了,其他客户能拿到0.35 RMB的价格就已经是相当大的量才能支持的噢!

网友G:
有的,WWW.BOOKLY.COM网上有相应产品介绍,可以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