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PHY,与STM32F107接口

楼主(2012-04-26):
目前PHY芯片挺多的,欢迎大家推荐质量可靠价格好的PHY的型号,如果是台系的片子最好有具体后缀,台系片子太乱了,一个型号可能有十几种后缀,而且你搞不清哪些是正在批量生产的。
MII或者RMII接口的都可以

楼主:
悲剧啊,没人回

网友A:
LAN8700。在F107的ST例程,就有LAN8700的支持。
不过LAN8700在其网站上不推荐使用了,可以用更小封装的LAN8720A。

网友B(2013-07-15):
DM9161AEP啊 深圳市侨峰科技有限公司 (DAVICOM联杰国际中国大陆总代理)嵌入式以太网络接口芯片供应商,软件及硬件设计服务与咨询联络方式:mike.lee@qftek.com.cn 电话:18929384326 DM9000A DM9000C DM9161A DM9161C DM8203 DM9620 DM9162N

网友C(2013-09-26):
DAVICOM 芯片bug太多,发热,复位不稳定,运行过程中掉线。最基本的2KV静电都可以搞死,实际使用存在很大的隐患。

SMSC MICROCHIP WIZNET  MICREL 可选的很多。

网友D:
关注,最近也在找,看了下面几家的,打算采用realtek,但是不知道是否靠谱,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1. TI/NS

   DP83848C

2. realtek

   RTL8201CP

3. micrel

   KSZ8041FTL
   KSZ8001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