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上下位机通信

楼主(2012-04-26):
利用STM32给PC发数据,
利用抓包软件已经可以看见我想要发的数据了,
那上位机怎么获取STM32发上来的数据呢?(是用网口发的)

上下位机通信我一点也不懂,我查了下RS232与上位机通信的一些资料,说是用MCGS控件...
那网口的上位机也是通过MCGS吗,还是其他的?
还请各位大牛指教一二~

网友A:
俺用的是labview貌似很好用,你可以用用学一个星期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我也是采集数据放到RAM里面,然后通过串口给PC。。

楼主:
这位大哥,我把我的Q私信发给你了遇到不懂的请教您,不甚感激啊2# mage心寒

网友A:

这位大哥,我把我的Q私信发给你了遇到不懂的请教您,不甚感激啊2# mage心寒
引用 楼主:

汗我就学了两个星期,不过我这边有个人做了三年了我不懂的就问他。。。你问我我就问他。。

网友B:
stm32和pc是串口通讯么?网络也可以,只是上位机编程问题

网友C:
网络也很好做的,TCP/IP或者UDP,上位机我习惯用C#,很容易实现server

楼主:
5# camconli 上下位机没有经验,连232和上位机也没有。。
是网络,不知道上位机用到什么....求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要下位机都是TCP的话,那么上位机的server程序都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啦,TCP协议的上位机程序都一样的吗?

网友D:
在电脑上用socket编程,实现你所谓的TCP通讯,各种语言都可以实现。mfc,vb,c........
祝楼主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加油加油~

网友E:
应该有自己的协议,网口稍微复杂一些,把底层驱动做好了就方便了,按照自己的协议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网友F:
可以用串口监控工具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2台PC之间的通信  和   一台PC跟一个STM32之间的通信应该不同.....猜的

下位机里面的UIP也是TCP,那PC上位机程序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

其实我是想自己试试的,没想到前些天能通的下位机程序被我修改的又不通了...大家不要像我这样~!!一定要养成备份的好习惯%>_<%

网友G(2013-08-07):
引用 网友D:
在电脑上用socket编程,实现你所谓的TCP通讯,各种语言都可以实现。mfc,vb,c........
祝楼主成功 ...

你好,我用的是STM32F417+DP8384 ,你能写个例程给我参考下嘛?进行网口通信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网络也很好做的,TCP/IP或者UDP,上位机我习惯用C#,很容易实现server

你好,我用的是STM32F417+DP8384 ,你能写个例程给我参考下嘛?进行网口通信

网友H(2013-10-30):
引用 网友C:
网络也很好做的,TCP/IP或者UDP,上位机我习惯用C#,很容易实现server

你好,大侠,现在正在做stm32和上位机通信,用的usb通信,请指导下,只用mfc可以实现吗?现在用的枚举方式

网友I(2015-12-05):
引用 网友A:
俺用的是labview貌似很好用,你可以用用学一个星期就可以了。。很简单的。。我也是采集数据放到RAM里面,然 ...

是否有学习资料,我现在正在学这个,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是否有学习资料,我现在正在学这个,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没有。。21ic上有一个pdf的可自行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