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为何下载不进程序?

楼主(2012-04-26):
用IAR编译的代码,JLINK V8给LM3S8962下载程序时最后提示: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Bad JTAG communication...

是为何?

注;
刚开始时成功下载过4次,后来就一直这样提示。
换为NXP2103芯片和相应的程序又可以成功下载和仿真。

网友A:
:o,不明白,留印看结果。

楼主:
原来下载的程序可以运行,芯片本身应该没坏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不是程序把jtag口设置成IO口了?

网友C: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开发环境,什么版本?建议使用较新的版本:)

网友D:
用jlink解锁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