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1捕获问题

楼主(2012-04-26):
TI, ic, Value, ge, TE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做IC1,IC2捕获中断.IC1捕获周期值IC2捕获脉宽值.程序中只要读取CCR2的值.则CCR1读出来的值就会变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配置程序如下:
TIM1_DeInit();
  TIM1->PSCRH=0X03;
TIM1->PSCRL=0X1F;//设置分频=800,计800/16=50us记数周期
TIM1->CCER1&=0XeE;//禁止输入捕获1
TIM1->CCMR1|=0X01;//PC6(CH1)到ti1fp1,采样频率fSAMPLING=fMASTER,N=8
TIM1->CCER1&=0XEC;//ch1 上升沿触发
TIM1->CCMR2|=0X02;//CH2选择TI1FP2,采样频率fSAMPLING=fMASTER,N=8
TIM1->CCER1|=0X20;//CH1下降沿触发IC2
TIM1->SMCR|=0X54;//选择触发源TI1FP1,复位触发方式
TIM1->IER|=0X06;//势能中断CH1
TIM1->CCER1|=0X11;//使能输入捕获1,2
TIM1_Cmd(ENABLE);//使能计数
enableInterrupts();                // 允许CPU全局中断

中断程序如下: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CAP_COM_IRQHandler(void)
{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1))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
  IC1Value=TIM1_GetCapture1();//获取周期值
if(IC1Value>310) {e=0;h=11;}//数据同步码到来
else e++;
Period[e]=IC1Value;
}
if(TIM1_GetITStatus(TIM1_IT_CC2))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2);
   IC2Value=TIM1_GetCapture2();//获取高电瓶宽度
Low[e]=IC2Value;//Low[]比表示高电平
return;//因为先捕获高电瓶,此时周期值还没捕获。所以返回等待
//捕获周期值
}
如果把IC2Value=TIM1_GetCapture2()注释掉则捕获的IC1Value值正常.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