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身份验证的好处?

楼主(2012-04-26):
请教下大家,现在市面上那种指纹+ic卡的身份验证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把指纹存入ic卡,到时再调出1比1验证。
我感觉直接把信息都存入后台数据库,到时直接从后台数据库调信息不就行啦?

网友A:
好处无外乎是:安全保密,方便可靠

网友B:
指纹存入IC卡,再调用IC卡里的指纹?这主要是方便借用,因为手指头没法借出去啊。

网友C:
一点好处都没有。验指纹就剁手指,验视网膜就挖眼珠,电影里面都是这么干的。还是用卡的好,安全第一。

网友D:
生物识别难道是一个手指就能搞定的?
手指剁了还能识别那就不是生物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