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CD显示超级玛丽小人的弹跳前进动作

楼主(2012-04-26):
打算用CY8C21434-24LFXI和CY8C29466做一个类似超级玛丽的游戏。问题就是如何用LCD显示小人的弹跳效果,解决方法应该与显示驱动有关,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找参考资料。我找了很多地方,但是资源太多看不完,有没有人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确切的资料。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在LCD显示上??点阵式LCD吗??
对芯片的功能比较熟悉,对你的项目有点模糊

网友B:
最近看完1355手册,我觉得用光标来处理超级玛丽这个角色应该很方便.

只要预先将64x64点的角色的动作分解后放到显存不同地址中,然后分别指定光标址即可实现角色的动画效果,背景还可设置成透明、反白、不透明,这样CPU需要处理的数据很少,只需要指定光标的位置,即可实现角色的移动.
以上仅是纸上谈兵,未实践过.供参考.

网友C:
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D:
偶用过这个芯片 但是不知道怎么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