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730 收音程序 mcu 51系列

楼主(2012-04-26):
si4730 收音程序 mcu 51系列,调试通过-c proguam for si4730 mcu 51sireil

本软件是cinvy移植在8051系列单片机上运行正常后的copy.
用户移植一般只要修改TARGET.H文件即可
Si47xx.c  为驱动文件
Si47xx.h 为Si47xx.c的函数头文件
target.h 为客户平台配置文件

demo.c   为应用实例

楼主:
附上

si4730 收音程序.rar

网友A:
其实就是个SPI接口或IIC接口

网友B(2013-05-11):
我自己弄的si4730收音模块做了一个收音机,但是上电后只有刺啦的声音,请教打神门是什么情况啊,前提程序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