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急求高手帮我看看这段外部中断程序。。。。。

楼主(2012-04-26):
#include<iom16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41;j++);
}
void main()
{
   DDRA=0XFF;
   GICR=0X00;

   MCUCR=0X08;//下降沿触发;
   GICR=0X80;//使能INT1
   GIFR=0X80;

   SREG=0X80;
   while(1)
    {
    PORTA=0XF0;
    delay(500);
    PORTA=0XFF;
    delay(500);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Break:3
void Break()
{
   for(i=0;i<5;i++)
    {
    PORTA=0X0F;
    delay(500);
    PORTA=0XFF;
    delay(500);
}
}

我这程序本来是当触发INT1LED才有反应,但是为什么我每次触发INT0时LED也有反应,感觉好像INT0触发对INT1有影响。。。。
这是咋回事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写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sr:iv_INT1
后面的iv_INT0指定中断触发源

楼主:
刚试了,还是不行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