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放大和采样的普遍性问题

楼主(2012-04-26):
在做项目的时候,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运放设计的放大倍数和实际中的不一致,我的意思是图纸上设计的电阻值和实际的电阻值是有差别的。

例如采用1%精度的电阻来进行放大,采用同相放大,放大倍数为1+Rf/R1,假设Rf实际值为标称值的101%,而R1为标称值的99%,那么实际放大结果就是                   1+(Rf*101%)/(R1*99%) ,如果放大后的结果通入ADC进行采样,就会带来误差。如果量产的话,根本不可能一个个的来校正。
虽然有些厂家提供内带激光校正电阻的差动放大器,但是价格较贵。

各位大虾,该如果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A:
容差如果允许  就可以了

网友B:
事实上你这个放大的倍数根本无关要紧,你要做的是控制好电阻的噪声以及温度漂移的影响做好温度补偿。至于方大完全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去实现修正。计算出相应的放大倍数!

网友C:
你的产品与测量精度有关的1%的电阻全部换成0.1%的,总材料成本相差多少?这个材料成本能够抵消每个产品校正所需的人工成本吗?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你的产品与测量精度有关的1%的电阻全部换成0.1%的,总材料成本相差多少?这个材料成本能够抵消每个产品校正所需的人工成本吗?

彭建学  上海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得好!不同的答案有不同的解决方法。:lol

网友E:
这里其实是电阻一致性的问题。
有些厂家的电阻一致性很好,标称是1%精度,其一致性甚至超过0.1%,效果比某些0.1%电阻还好。

网友F:
用排阻稍微好点。
但这个问题肯定是存在的。
如果要求精确,修正是跑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