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电路

楼主(2012-04-26):
这个电路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没有找到信号输入端。

网友B:
没有找到信号输入端。
引用 网友A:
信号输入端就是3.3V
分析下电源从0瞬变到3.3V的输出状态即可。
这只是一个普通复位电路,综合成本远高于max809/810,性能则远远不如,没有电压监控。

网友A:
呃……那不如直接搞个阻容复位拉倒…………………………

楼主:
信号输入端就是3.3V
分析下电源从0瞬变到3.3V的输出状态即可。
这只是一个普通复位电路,综合成本远高于max809/810,性能则远远不如,没有电压监控。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电压监控是什么意思?

网友C:
即使是综合成本,上面电路的成本要比用max809成本低很多!
如果使用国产的809,比如IMP809、AIC809、SGM809等,采购量大的话两者方案的成本可以做到接近。

网友D:
没看明白,和阻容复位原理不是差不多吗?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请科普以下。

网友E:
美信肯定贵啊

网友F:
好像是个慢启动电路

网友G:
这个跟RC复位电路还是有区别的,设计的目的 应该是为了解决快速断电,上电的情况下系统死机的问题。

楼主:
那整个电路的元件参数又是如何确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