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通信不上

楼主(2012-04-26):
CC1101+MSP430,用按钮开关开合来发送信号,发现以下现象:
现象一:一号板——每次按按钮,GDO0有脉冲,其它SPI管脚也有电平变化,但是接收机(接收机是好的,可以收到别的板子的数据)收不到数据。
现象二:二号板——上电后第一次按钮按下,GDO0有脉冲,同样接收机收不到数据,后面无论怎么按按钮都没有变化。
现象三:三号板——按钮按下并不是每次都有GDO0的脉冲,同样接收机收不到数据。
请帮忙分析下是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是不是CC1101焊接的问题?手工焊接的,热风枪吹了下,芯片底部大面积不知道怎么焊接好

网友A:
发送和接收板子的高频模块都是自己做的?

楼主:
发送是自己做的,接收机是购买的无线模块做的透传模块,接收机能收到别的设备的数据的

楼主:
目前用示波器量了发射出去的电平波形,和好的模块的波形一样的,但是就是接受不到,是不是频率没有匹配到的原因呢?

网友B:
看看中心频率!微调晶振负载电容!!!

楼主:
没有仪器的话怎么测?晶振负载电容是调输入到CC1101的那一端吧

网友C:
我认为是CC1101对地是不是短路了,建议重新焊接

网友D:
信道不同吧。

楼主:
中心频率相差太大了,没有仪器测试,也只能暂时搁置了。

网友E(2012-06-07):
想请教一下楼主,你的CC1101是不是和单片机做在同一块板子上?单片机没有受到干扰吗?

网友F:
多半都是你的配置跟买回来的配置不同,既然都买了透传模块,怎么没有成对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