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ete的问题

楼主(2012-04-26):
代码如下:
LPTSTR pFileName;
pFileName
=
new
char[1024];
...
delete [] pFileName;

上面的delete [] pFileName;我也试过delete pFileName;运行时程序崩溃。
请问问题何在?

网友A:
看下你delete的时候指针是否还有效或者char[] pFileName = new char[1024];这样声明看看

网友B:
new 的时候有 []
delete 的时候就要有 []
这是规定,出错了不怪人.不出错就怪编译器不是很负责任.但是编译没必要为你这种错误负责

网友C:
按ls的方法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