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图中二极管D2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2-04-26):
(无正文)

网友A:
D2起箝位作用,上电时,P点瞬时为5V,随即D2导通,P点被箝位到0.7V,再下来C2通过R1放电,P点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断电的时候,D2还有什么作用吗?能否起到给C2迅速放电。

网友A:
放不了拉,C2另一端悬空没有回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