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 交流恒流源,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2-04-26):
我是看的书上的电路,仿真能做到恒流,但是实际搭不出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希望大家看看。

网友A:
我确实想不出“交流恒流源”的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个东西吗? 我是想做一个输出电流不变的正弦波,那应该叫什么啊?

:(

楼主:
我换成opa177能出来效果了,但是精确度不高,波形也有点像交越失真一样,可能是因为opa552的最低增益要5倍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没有这个东西吗? 我是想做一个输出电流不变的正弦波,那应该叫什么啊?

:(
引用 楼主:

你自己想下恒流源的定义,再想一下交流的定义,你觉得可能做到么?;P 在这种短路的思维指导下,肯定是没有结果出来滴。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交流恒流源:交流电流是正弦波,其有效值在一定的负载范围内(只要负载阻抗不超过规定值)是恒定不变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交流恒流源:交流电流是正弦波,其有效值在一定的负载范围内(只要负载阻抗不超过规定值)是恒定不变的。
引用 网友B:

恒流,就是电流的方向和值不随时间而改变,交流电流就是方向要变化的电流,请问两者的定义不矛盾么?有效值只是度量交流量的一种方法。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是广义的“恒流”!

网友B:
恒是相对恒定不变的意思。
和稳压的稳是类似的意思。难道说交流稳压也不能说吗?交流电压也是随时间不断变化的呀。
习惯上称电压不变为“稳压”。电流不变为“恒流”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在这里是广义的“恒流”!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无语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网上搜一下:“交流恒流源”,看看到底有没有。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你可以网上搜一下:“交流恒流源”,看看到底有没有。
引用 网友B:

把定义拿出来再说,不是网上能搜到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按你意思自行车就别叫自行车了,因为它根本不会自行。都应该叫脚踏车。但是千千万万人都叫自行车,那怎么办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A:
那按你意思自行车就别叫自行车了,因为它根本不会自行。都应该叫脚踏车。但是千千万万人都叫自行车,那怎么办呢?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例子反而更说明东西要有明确定义,不能“望文生义”!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业界已经有的产品呀!

网友A:
我就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才问你定义呀。

网友B:
如果是“望文生义”,那么连直流恒流源现实中也不存在了。因为现实中无法做到理想的恒流-----比如说负载电阻无穷大(也就是开路)时你还能“恒”吗?

网友C:
我的恒流源定义:
1,在某一时刻电流的大小等于给定值或设计值,与负载阻抗无关,
2,任意时刻电流的给定值或设计值不变,就是直流恒流,否则就是非直流恒流.
  显然,交流恒流源是一种恒流源.
3, 当负载为动态感性负载时,交流恒流源是很难做的.

理想恒流源的特征: (1)与负载阻抗无关,(2)内阻抗无穷大

实际恒流源限制:工作电压的限制,功率的限制,内阻抗的限制,负载性质的限制

恒流源形式:线性恒流,开关恒流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一般交流的多数说稳流源---------其实利用直流的压控恒流源,对控制端施加稳定交流电应该可以模拟出来的.
另外运放最好先使用通用运放,有问题再针对性选择特殊运放

网友B:
呵呵,上面专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A:
如果是“望文生义”,那么连直流恒流源现实中也不存在了。因为现实中无法做到理想的恒流-----比如说负载电阻无穷大(也就是开路)时你还能“恒”吗? ...
引用 网友B:

那只是给I=C加了一个限制条件而已(0<=R<MAX),不代表把整个等式给破坏掉。请给交流恒流源也下个定义呢。

网友B:
俺上面的解释只是从字面上比较形象些说明“恒流”。不是定义。

网友B:
还在较劲呀?呵呵。。。。。就象某些人所说的:咋能叫恒流恒压电源呢?根本不可能同时具有既恒流又恒压的电源呀(因为那是违反欧姆定律的)。可现实中就那么叫呀,想明白了也不会引起误会啊,只会是说明该电源具有恒流恒压两种特性呀,并不一定要同一时刻具有。某些范围内是“恒流”特性,而另一些范围内是“恒压(稳压)”特性。呵呵。。。。。别钻牛角尖哦

网友E:
NE5532老师 OUT 了~~~ :lol

从前刚看到有个新东东,称作“恒流稳压电源”,与人争了半天,“恒流”和“稳压”不是一对予盾吗?如何能做在一起?

网友F:
直接叫 V/I转换不就得了。管它是交流还是直流。

网友G:
我做的第一个东西,就是“恒流稳压电源”,或者叫“稳压稳流电源”,当然也可以叫“恒压恒流电源”。

纵座标为电压,横座标为电流。在此电压电流平面上任一点表示电源输出的电压和电流值。
在此平面上,负载电阻表现为通过原点的一条直线,斜率即表示电阻值。图中显然R1>R2。

稳压电源输出在此平面上是水平直线,意思是无论负载如何(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电源的输出电压不变。图中显然U1>U2。

稳流电源输出在此平面上是竖直直线,意思是无论负载如何(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电源的输出电流不变。图中显然I1<I2。

如果电源输出如上图U-I段折线所示,就称为稳压稳流电源。负载电阻由大逐渐变小,输出电压不变,始终是U,输出电流是随负载变化的。但负载小到一定程度,即转入稳流状态,负载电阻继续减小,输出电流始终是I,输出电压是随负载变化的。
所以,“稳压稳流”或者“恒压恒流”并不矛盾,只是描述了不同的两个工作状态而已。

网友G:
甚至可以做出这样的电源,“恒压恒流恒功率”电源。
图中标注P的一段曲线,当负载电阻线与P段相交时,负载电阻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电源的输出功率保持不变,如图中R2和R3。
显然,此电源有三个工作状态。水平的U段是稳压工作状态,竖直的I段是稳流工作状态,曲线的P段是稳功率工作状态。
P段曲线,显然是双曲线。

网友H:
没有“无限制”的恒压或恒流源,任何电源都受其功率(电压或电流)限制。作为保护可以有限流电压源或限压(其实是受驱动电压的限制)电流源,作为特意的设计则可“削平了”变成恒压恒流源。

网友C:
我司的产品中的大功率程控电源是自己设计制造的,有两种工作方式:
1,恒压+恒流限制
当负载电流小于限值时,恒压输出;当电流达到限值时恒流输出;另外附加功率限制
2,恒流+恒压限制
当电压小于限制时,恒流输出;当电压达到限值时恒压输出;另外附加功率限制

我认为:只要在设计的范围内,输出电流的幅度和形状不会因负载而改变,就是恒流源,因此,
      交流恒流源的概念是正确的。

彭建学上海

网友C:
因为是程控电源,所以功率自动限制是必须的。

彭建学上海

网友H:
参考《电路》,电源分成:

1)独立源

  a)恒定源——即所谓的恒压源恒流源,数学上表示为阶跃点在时间原点的阶跃函数。

  b)信号源——即通常产生各类周期信号波的电压或电流源。

  独立源是独立于电源之外电路的电源,其特性理论上不受外界影响。

2)受控源

  受控源(可以是电压或电流源)的输出受外电路控制(即存在输入变量),其是外电路参数的函数。

网友I:
“交流电流”一般都指有效值,“交流恒流源”可理解为有效值恒定,实在是没什么好指责的。

国语的病语够多的:看医生、救火、拉肚子......

网友J:
想给某东东下个严格定义的话,难度不是一般滴大。

比如“人”的定义,一开始哲学家说“两腿无毛,能直立行走”就叫人。

网友I:
与“交流恒流源”对应的有“交流稳压器”,如果按照输出瞬时值是否时时恒定的逻辑来判断,所有的交流稳压器必须改名为“交流电压有效值稳定器”或其它

网友C:
我认为恒流源不仅是有效值不变,更准确的是:
1,频率不变,等于给定值或设计值
2,幅度不变,等于给定值或设计值
3,波形不变,等于给定值或设计值
4,在设计范围内,上述与负载阻抗无关

当频率为0,为直流恒流源,直流恒流源是特例之一。

可以产生三角波恒流源

彭建学上海

网友K:
NE5532,我就支持你,从定义出发。

网友C:
试想:一个频率、幅度、波形都与负载无关的电流,不能叫恒流源,应该称为什么呢?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望文生义"的结果:
     没有“交流稳压器”,因为交流电压是波动的,不是“稳”的。
     没有“交流恒流源”,因为交流电流是波动的,不可能是“恒”的。
     没有“可调稳压电源”,因为“可调”与“稳”是矛盾的,对立的。
     没有“恒(稳)压恒(稳)流电源”或“恒(稳)流恒(稳)压电源”,因为既恒流又恒压是违反欧姆定律的。
     没有“自行车”,因为永动机是不存在的。
     没有“万用表”,因为没有哪块表是万用的。
     没有.............
       哎,太多的没有了。这世界怎么这样呢?

网友H:
“学问”要有前提、环境和语境之限定,没了这些仅是一句“话”而已。

网友C:
不可能同一时刻既恒流又恒压,一个产品有恒流、恒压、恒功率状态相互转换是实际需求的。

1,恒流源:正常状态时恒流,保护状态时恒压限制、恒功率限制
2,恒压源:正常状态时恒压,保护状态时恒流限制、恒功率限制

脱离实际应用的概念没用。

从实际应用出发的概念才有意义。

比如:在设计条件下的正弦交流恒压源的特征:
1,频率不随负载变化
2,波形不随负载变化而失真
3,波形幅度不随负载变化。

电流随时间轴连续不变,可以称为恒流源;
连续波的任意同一相位点在重复周期随时间轴不变,也可以称为恒流源。

彭建学 上海

网友L:
原理图这样画,最后可能输出阻抗不够高。
但在一定范围内,应该可以得到恒定电流。

实际效果要和你其它参数联系起来看,比如交流信号的频率,幅度,运放电源,运放带宽,运放的摆率等。

你给定出你的参数,让我们看看?

网友L:
如果没有理解错,输出电流大小应该是V+/R5,你的R5=100欧姆,这样控制电压的幅度应该很小在1v以下,否则就可能运放输出饱和了。低频,比如在1khz以下,小电流,小负载,估计大致还可以是恒流效果。

网友M:
交流恒流???

网友N:
各位大虾!如何用用PIC单片机的汇编语言编写一个IIR数字滤波器的差分方程Y(n)=b0*x(n)+b1*x(n-1)+b2*x(n-2)-a1*y(n-1)-a2*y(n-2);参数b0,b1,b2,a1,a2都是已知的。

网友O:
路过!
这里有点动静,有点吵闹.
交流恒流源,哦的天...
交流提恒幅,没有办法恒定不变!
交流恒流源是否指输出电流的幅度是恒幅?

网友P:
呵呵,上面专家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

网友Q:
没看出来啊

网友B:
很奇怪为什么有的朋友一定要“咬文嚼字”。难道要去让人们叫惯的如“自来水”、“自行车”、。。。。。之类的名称都去改过来按你们的理解叫吗?
    也很奇怪为什么可以接受“交流稳压器”而不可以接受“交流恒流源”。
    既然要“咬文嚼字”,那俺再来“咬文嚼字”一把:
    “交流”--大小和方向随时间按一定规律变化的电流(或电压)。
    “恒”--恒定,稳定。
    “流”--电流。[b请]注意:交流电流可以用有效值、最大值(幅值)、平均值、和瞬时值来表示。但应用得最多的是有效值。
     那么“交流恒流源”该怎么定义呢?难道一定要用瞬时值吗?名称里规定了是电流瞬时值了吗?为什么不可以用使用了最广泛的“有效值”呢?如果可以,那么“交流恒流源”是否可以这么说呢:“大小(瞬时)和方向(瞬时)随时间按一定规律变化的,电流有效值恒定(等于设定值或设计值)的电源。
     同样,“交流稳压源”也可以这么说:“交流电压有效值稳定的电源”。
     以上只是“咬文嚼字”,说得不对欢迎拍砖。

网友C:
在一定的负载阻抗变化范围内, 状态恒定的电流就是恒流源.

这个状态根据自己的需要而规定:
显然状态的种类和大小是可以很多的.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嘻嘻,老彭已经说得够清楚啦。

网友R:
哎哟 还是个热帖
赶紧占座
混个脸熟

网友S:
楼主这个就是改进型HOWLAND电流泵。
R4+R5=R3才行,另外这个电路还得注意稳定性问题,
稍有耦合容易引起振荡

网友T:
有谁给分析一下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做出来的恒流源。接上负载,虽然是电流是不变的,但是波形变形了。为什么呢?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
谢谢大家,学到不少,第一次接触恒流源

楼主:
43# iampoor 对啊,现在能恒流了

楼主:
55# MCU52 是啊。等下焊个洞洞板出来继续调下

楼主:
回复 网友T:

T叔的《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 》586页 57.6M.pdf

有。

楼主:
回复 网友U:

还带不了感性负载。

网友V:
这里的恒流是交流的电流值保持不变,比如交流5A配就是一直都是5A的交流电流。其实没有必要钻牛角尖在这里!

网友W:
凑个热闹,看看门道.

网友X:
这个帖子大虾们都出来了啊,学习下!

网友Y:
积分要怎么才能赚的到

网友Z:
交流恒流源,这么可笑的term是你们杜撰出来的。

要是这类技术玩意是你们(或咱们,我跟你们在这个问题上划清界限,用‘你们’)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你named it with chinese也无可厚非。

问题是,不是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你却用‘交流恒流源’这么‘人妖’的中文艺名,太震撼了!!

什么是‘交流’?就是Alternative,意为‘变化的’;什么是‘恒’?就是‘不变化的’;把两个反义词做定语,修饰一个单一名词‘电流源’;这太慌张了。

我觉得完全可以叫“交流电流源”、“直流电流源”,多么体贴,不是吗。

网友AA:
确切的说,没有什么“交流恒流源”。根据楼主的解释可以理解为低内阻交流电源。也就是当电源内阻足够低时不会因为外部负载的变化而改变其输出幅度。

网友AB:
恒流是不管电压变化,输出电流不变!

网友AC:
楼上的对

网友AD:
支持彭老师的观点:
“理想恒流源的特征: (1)与负载阻抗无关,(2)内阻抗无穷大”
满足(或接近)这2个条件的就可以看作是恒流源。
但,其实只要说“电流源”就可以了,少一点歧义。

网友C:
不要望文生义,我觉得”恒“是不变,这个不变可以是”状态“不变,而”状态“可以是直流状态,也可是指定的其他状态,如三角波电流的周期、幅值,或正弦波电流的周期、幅值,等。

我认为“恒流源”本身这个定义就含糊,而不如称:
1,直流恒流源为直流电流源
2,正弦交流恒流源为正弦交流电流源
3,三角波恒流源为三角波电流源

总之,称电流源比恒流源更准确些。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E:
叫受控电流源不就行了。管你交流直流

网友B:
总有些人这么去和“恒流源”的名称较真。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和“自来水”、“自行车”、.......较真呢?就是电方面也不少啊-------1、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这电荷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呀?导体中可是主要是自由电子在作定向移动呢,那么电流方向为什么是从正极流向负极的呢?2、交流电的电压和电流都是变化的,所以若某人说某个地方的交流电源电压很稳定,是220V,那么你就可以和他辩解说:说错了,交流电压是时刻都变化的,若不变就不是交流电了。你凭什么说是220V不变呢!........呵呵,这样你就是大师啦。不过也许别人就把你当精神病看了。
即便是用字面的意义来解释,交流恒流源的说法也比上述好点吧?“交流”----已经明确定义了是交流电。“恒流源”-----恒(恒定)流(电流,因为前面已经说明了是交流,所以这里电流就应该是可以表征交流电流的量)源(电源)。那么概括起来就是:交流电流恒定不变的电源。这个就象大家平常所说的,一个恒定不变的负载接入一个电压恒定不变的交流电源,其电流是恒定不变的一样。难道你认为不可以说吗?

网友AF:
这个是什么软件啊?没用过啊

网友AG:
同意彭建学老师的解释。

如果硬是要用通常电压源的概念来理解恒流源,理想情况下,交流恒流源等于:交流电波形的任意一点的电压值都是无穷大,恒流源的输出阻抗也是无穷大。但这两个无穷大的比却是有限的,就是恒流源输出电流,并且输出电流有波形变化,电流虽然有变化却不受负载阻抗的影响。
真实的交流恒流源如果开路输出波形电压峰峰值越高、电源输出阻抗越大,这个交流电源的恒流特性就越好。例如,市电220V,50Hz交流串联一个1uF的电容就是很好的66mA交流恒流源。当然用380V,50Hz的动力电,其恒流特性就更好。

网友AH:
不错不错,太专业了

网友AI:
回复 楼主:
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J:
回复 网友Z:

你这个说法我是完全不同意的,因为他太片面了,照你这么说叫它电流源还绝对不会有错呢,因为电流源的有效值等参数都是变化的电流源的也是电流源,你这样说不能区别开这些参数不变化的呀,先不说这里说的交流恒流源对不对,有没有这个词,,
请问,如果楼主就是要做一个 有效值恒定、频率恒定、幅度恒定、电流波形恒定的而且是正弦波的交流恒流源那应该叫什么,谁能给它命个名呀。。总不好叫  “有效值恒定频率恒定幅度恒定电流波形恒定的正弦波电流源”吧。。如果真的没有 交流恒流源 的话,那谁能给现在讨论的这种电流源给个简称呀。。

网友AK(2012-05-28):
楼主的电路交流输出看定会失真的,达不到交流恒流的目的,我认为需要测出输出交流电流的有效值或平均值再去控制放大器的增益。

网友Z:
总有些人这么去和“恒流源”的名称较真。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去和“自来水”、“自行车”、.......较真呢?就是电方面也不少啊-------1、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这电荷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呀?导体中可是主要是自由 ...
引用 网友B:

自来水、自行车,这是怎么来的,你应该晓得。这些名词不是体现这个民族的幽默感,而是愚昧。你举这样的例子,应该感到羞愧。

网友B:
看来应该楼上的朋友来命名了,因为楼上是中国唯一的聪明人。

网友AL:
支持一下,占个沙发!

网友AM:
这个不懂

网友AN:
没有这个东西吗?

网友AO:
新手赶来报道~ 围观一下

网友AP:
不懂,但可以帮忙顶!

网友AQ:
模电要过关啊

网友AR:
还没有那么的厉害的哈

网友AS:
这么快,我还以为能好点。希望同行们多多注意身体。

网友AS:
不好意思,发错了

网友R(2012-06-29):
回复 网友C:
总结的超赞

网友R:
鄙视70楼
支持彭老师

网友AT:
是用在放大电路上的吗

网友AU:
我也不知道

网友AV:
任意时刻电流的给定值或设计值不变,就是直流恒流,否则就是非直流恒流.
  显然,交流恒流源是一种恒流源.

网友AW:
交流恒流源。。。我设计的产品里用,电池测试仪

网友AX:
:)路过,支持一下

专业IC打磨,激光刻字,有需要请联系13570882791曾生。
QQ:531294415

质量保证,价格优惠,服务到位!

网友AY:
交变稳流源:lol

网友AZ(2012-08-06):
不明白啊,大虾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BA:
交流恒流源,我可以这样认为:
假定负载在一定范围内是变动的,取样为负载电流,和正弦波进行对比,从而稳定的对象是正弦波电流,不稳定的对象时负载电压。
这样理解即可,实际应用中在音响电路中有所应用,因为在喇叭是一个感性负载,在不同的频率下,其呈现的阻抗也是不一样的,为了抵消这阻抗而引起的变化,我们需要在其引入电流反馈。

网友BB:
呵呵,我是来报到的!

网友BC:
交流整成直流再恒流

网友BC:
交流可以先整成直流再恒流,这个电路实现不了

网友BD:
我只觉得仿真与实际相差挺远的……

网友BD:
19# mercyau 请问大神,利用运算放大器做电压比较器需要做哪些处理呢?比如op07怎样才能用作比较器呢?谢谢……

网友BE(2012-09-05):
楼主的大胆想法,的确很有创意,鼓励一下!
就是目前的科技水平,还无法实现啊!
你的想法和永动机有些类似。想想看,0v时还有恒定电流输出,岂不是一件美事!

网友BF: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BG(2012-10-13):
运放不合适。可以试着改一下元器件。

网友BH:
这个东西不太懂,等知道了再告诉你哟,大家谁知道说说!

网友BH:
回复 网友B:
说得很好,不过我还不太懂

网友BI:
我是来拿积分的

网友BJ:
通过上面的专家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BK:
交流恒流没有什么不妥,没有定义可以定义为有效值,这个最常用,qzlbwang说的有道理,我们不必过分较真。不过,我认为电流源(包括直流电流源和交流电流源)的说法更确切些。

网友BL(2012-11-18):
没看出来,

网友BM:
仿真 跟 实际有很多时候 是两码事啊

网友BN:
明白不?电路的输出阻抗至少大于最大的负载阻抗10倍以上。恒流源就是用来提高电流的输出阻抗地。

网友BN:
明白不?电路的输出阻抗至少大于最大的负载阻抗10倍以上。恒流源就是用来提高电路的输出阻抗地。

网友BN:
注意:您的频率是多少?恒流源对频率的要求是较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