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帧长度固定,有必要定义帧头、帧尾吗?

楼主(2012-04-26):
在帧长度固定的情况下,有必要定义帧头,和帧尾吗?

如:
通过串口和上位机通信,帧长度都是固定为4个字节
命令[1字节] + 数据[2字节] + 校验[1字节]

这种情况需要定义帧头和帧尾吗?他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有必要.
定义帧头和帧尾是为了准确识别数据帧, 特别是总线峰值负荷较高时.

网友B:
不定义帧头,怎么知道1帧什么时候开始?

网友C:
如果, 通讯软件可以判断帧开始或结束, 那么可以不用定义帧头和帧尾, 比如利用时间间隔。

网友D:
帧头和帧尾不是必须的

网友E:
硬件稳定可靠,并且通讯不是很频繁的话,是不用定义帧头和帧尾,至少帧尾(校验)可以不要。

网友F:
只要能保证通信正确,想咋样就咋样,只是自己定义的协议没有通用性。按标准协议方便模块化设计,比如你的模块跟别人的模块通信

楼主:
多谢诸位指教!

网友G:
不是必需的,但可以定义,个人观点。

网友H:
你能保证不出错的话,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