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作为参数

楼主(2012-04-26):
C语言中怎样将一个函数作为另一个函数的参数呢?
如:
void A()
      {...}

void B
      {...}

main()
{
     B(A);
}

网友A:
你的函数A返回值为void,没什么意义吧?至少也得返回一个值,然后作为B的形参。

网友B(2012-07-24):
简单实例:

char fun1(unsingned char kk);
void fun2(char num);

char fun1(unsingned char kk)
{
     char temp;
     //other code

     return temp
}

/////////////////////////////////////
void fun2(fun1());
{
      //your othe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