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的线宽可否通过5A的电流?

楼主(2012-04-26):
PCB 铜箔的厚度是35UM,按普通算法,线宽1MM对应1A电流,5A需要5MM线宽,
本来我的板子有上下两条3MM宽的线的,应该够的,但某一批次的板子,现在才发现,
制版时不小心少了一条,只有一条3MM的线了。。。。。

产品已经发出去了,我感到心神不安。。。。请问3MM宽可以通过5A的电流吗,这条线长度有2厘米左右。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以后建这种走线不要绿油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不久措施大不了刮掉绿油,呵呵

网友A:
一般问题不大。。。。。补救措施大不了刮掉绿油,呵呵,或者马上给制版厂打电话

楼主:
产品都发出去了。。。。唉。心里不安,就怕使用时间长了,相当于老化一样。

网友B:
没事,放心吧

网友C:
为什么去掉绿油会好点啊

网友D:
问题不大
不放心呢,让板厂在这根线的绿油去掉,刷锡膏过炉。

网友E:
8# jjjyufan 老手!!!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对啊, 为什么去掉绿油呢?是为了让线更好的散热吗?

网友B:
去掉绿油 再上一层焊锡    导体厚度不久变大了?  对于不是高速的信号,通流能力不就变大了? 对不?

网友G:
不用担心,才2CM。
即使来不及去绿油,手工飞条电线过去。用胶固定就OK了。

网友H:
没有问题

网友I:
刮掉绿油,再上锡,作用是相当于加粗走线,自然载流量就增大了。

网友J:
完全没有问题.看你设备的工作温度.
1A对应1MM只是粗略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