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MM的线距耐压可否达到300V?

楼主(2012-04-26):
有个PCB,产品已经发出去1000多套了,使用了快2年了,现在才发现有个设计漏洞,某个地方,与大地EARTH相接的线,与其它线或焊盘的最小距离为0.5MM左右,

由于这个板子带有一个开关电源,并且非隔离的,变压出来的诸如5V所对应的GND与电源220V输入端经过整流桥的那个“热地”是连接在一起的,这样,造成整个板子绝大部分地方都与这个大地EARTH接线之间,有高压的关系,估计应该是220V经过二极管半波整流后的电压,这个电压的峰值也有300V啊。。。。

虽然目前没有发现这个最小0.5MM的线距出了什么问题,可是,心神不安,压力很大。。。。。。。

网友A(2012-06-21):
300v的大电流电磁可能耦合到5v去

网友B:
线都是过绿油了,只要不是潮湿绿油脱落,就过去了;现在发现改正就可以,前面用了两年的板子都没有反馈回路。

网友C:
你计算错了,整流后热地到大地最多-150V左右,如果真到300V估计击穿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