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牛,为什么XILINX有的FPGA不支持SPI?

楼主(2012-04-26):
请教各位大牛两个问题:
1:为什么XILINX有的FPGA在iMPACT中添加完XILINX的FPGA以后,点右键没有ADD SPI/BPI的按键,是否意味着该款FPGA不能用SPI?
2:XILINX有汽车产品,比如XA3S...对应的普通产品是XC3S...,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建立工程的时候是否能用XC3S...取代XA3S...呢?

楼主:
补充一下第一个问题,没有SPI和有SPI的图片都在附件中。
万分感谢

网友A:
查看xilinxFPGA配置方面的datasheet,
FPGA有多种配置方式,spi只是其中的一种,
有的有spi方式,有的没有和硬件设计时选择的下载模式有关。

楼主:
我看datasheet上写的前后矛盾
前面写的:Platform Flash is not supported within the XA family
后面写的:可以有5种配置方式,包括SPI

网友B:
请教各位大牛两个问题:
1:为什么XILINX有的FPGA在iMPACT中添加完XILINX的FPGA以后,点右键没有ADD SPI/BPI的按键,是否意味着该款FPGA不能用SPI?
2:XILINX有汽车产品,比如XA3S...对应的普通产品是XC3S...,我想 ...
引用 楼主:
明显XA3S和XC3S不能兼容。不能选择XC代替XA,完全不一样。

网友B:
我看datasheet上写的前后矛盾
前面写的:Platform Flash is not supported within the XA family
后面写的:可以有5种配置方式,包括SPI
引用 楼主:
XA的国内用的非常少。

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
如果没有SPI的按道理是不能用SPI,因为你JTAG无法扫到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