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Nand Flash

楼主(2012-04-26):
Flash 存储器具有ROM存储器的结构特点,存储在该芯片中的数据可在断电情况下保持10年而不丢失,而芯片的引脚和访问又具有类似于RAM的特点。由于芯片直接提供有数据,地址,读,写和片选控制等信号引脚且与CPU相连十分方便,因此,FLASH存储器应用越来越广泛。
单片机扩展外部Nand FLASH存储器K9F5608的电路设计如图所示(在本例中,由于扩展的存储器不占用单片机的数据存储空间,因此扩展电路中单片机的/EA端可以不接地。)

程序流程图(需要注意的是NAND FLASH存储器K9F5608遵循块擦除,页写入的操作方式)

程序如下
******************************************************************************
单片机对Nand flash存储器K9F5608读写程序,本节所列程序包括:块擦除子程序、页写入子程序、页读取子程序、读状态寄存器子程序、读取ID子程序、
******************************************************************************
#include<eg51.h>
uchar  addr0,addr1,addr2;
uchar  dbuf[64]
//1单片机对K9f5608的控制位功能定义
sbit CE=P2.1    //片选信号
sbitWP=P2.2   //写保护
sbitALE=2.3    // 地址锁存
sbitCLE=2.4    //命令锁存
sbitWE=2.5      //写允许
sbitRE=2.6       //读允许
sbitBUSY=2.7      //工作状态
//主程序实现将64个字节数据写入K9f5608存储器地址为8888 A800开始的存储空间
Void main()
{
  CE=0;                            //芯片初始未选定,低功耗,且写保护
  WP=0;
  addr0=0x00;                      //芯片存储单元指针
  addr1=0x11;
  addr2=0x00;
  WP=1;                          //芯片可读可写
  CLE=0;                         //以下为芯片初始为待工作状态
ALE=0;
  WE=1;
  RE=1;
CE=0;
command=0xff;                 //芯片复位
sendcom(command);
delay();

}
//以下为主程序中调用的子程序,每个子程序实现对K9F5608的部分操作功能,
//向K9F5608发送一个字节命令子程序
Void sendcom(uchar code)
  {
   While(BUSY=0)
     {;}
CLE=1;               //控制总线处于写命令状态
   WE=0;
   P0=code;
   CLE=10;               //控制总线恢复初始状态
   WE=1;
   }
//向K9f5608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Void sendbyte(uchar data)
  {
   While(BUSY=0)          状态判断
     {;}
   WE=0;                 //控制总线处于写数据状态
   P0=code;
   WE=1;                 //控制总线恢复初始状态
   }
//向K9F5608发送一个字节地址子程序
Void sendaddr(uchar  add)
  {
   While(BUSY=0)
     {;}
   ALE=1;             //控制总线处于写地状态
   WE=0;
   P0=addr;             //控制总线恢复初始状态
   WE=1;
   }
//从K9F5608读取一个字节数据子程序
Void readbyte()
  {
    uchar temp;
   while(BUSY=0)
     {;}
   RE=0;           //控制总线处于读数据状态
   Temp=P0;
   RE=1;            //控制总线恢复初始状态
return  temp;          返回读取的数据
   }
//从K9F5608读取528个字节数据子程序,也就是页读取操作,将对页地址为0011H页面最后16字节以及也地址为0012页面的前512字节数据进行读操作
void  readpage()
    {
sendcom(0x50)               //发送页读取命令
      sendaddr(add0)              //发送地址0
      sendaddr(add1)              //发送地址1
      sendaddr(add2)              //发送地址2
      do{;}
while(BUSY=0)
for(i=0,i<529;i++)                //读取528字节数据
       {
uchar  tempdata
tempdata=readbyte()
}
}

//向K9F5608写入528个字节数据子程序,也就是页写入(编程)操作,将对页地址为0011H页面528字节单元写入数据01H
void writepage()
    {
sendcom(0x80)               //发送页写入命令1
      sendaddr(add0)              //发送地址0
      sendaddr(add1)              //发送地址1
      sendaddr(add2)              //发送地址2
for(i=0,i<529;i++)                //读取528字节数据
       {
sendbyte(0x01);
}
sendcom(0x10)               //发送页写入命令2
      do{;}
while(BUSY=0)
sendcom(0x70)               //发送页写入命令2
temp=readbyte()              //读取状态寄存器值
     temp=temp&&0x01;           //取状态寄存器最低位状态值
     if(temp=0x01)
       err();                     //写入出错
     else  ok();                  //写入完成
}

网友A:
MD,标题党!!

网友B:
楼上注意语气

网友C:
占个坑吧

网友C:
内容我没怎么看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