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太阳能给铅酸电池过充保护电路

楼主(2012-04-26):
各位老师,这是我根据客人的要求自己画的一个5W/18V太阳能板给12V铅酸电池的过充保护电路。我按图中的线路搭了块板测试出现了很奇怪的问题。
电路设计本意:用一个358做一个迟滞比较器,当太阳能板给铅酸电池充电,随着充电的进行当电瓶电压达到14.5V后,切断充电。
但是实际搭好电路后,用16V的稳压电源模拟太阳能,发现运放会在这个14.5V的点进行电压的翻转来控制9013的关断,运放输出一个3.7V的高电平后,按理9013导通后,TIP122应该截止,充电应该结束,但是充电电流依然比较大,我百思不得其解,模拟基础不好,一直没能分析出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望各位老师前辈帮我分析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用S8261做比较好,用什么358哦,都是用专门的锂电池充放电保护芯片

楼主:
谢谢2楼老师,我是给12V铅酸电池充电的,不是给锂电池的。

网友B:
可能是TIP122接错了。

网友C:
当9013导通时TIP122的BE被反向击穿

网友:
5L大侠正解, TIP122到电池串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可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贴上来的图是VBE击穿造成的,但是我换了一种接法,还是出现一样的现象,充电无法截止,按理论上分析,比较器输出一个高电平,9013导通,TIP127(PNP)导通充电,但是比较器翻转输出一个低电平,9013应该截止,那9013的集电极也就是TIP127的基极和TIP127的集电极应该同电位,TIP127应该截止充电,但实际上,我测了下还是有电流给电瓶充电,而没有关断,这是什么原因,我把改正后的图贴上来,请各位老师帮我看下,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唉,我模电基础不好,这个问题一直在折腾我,一直分析不出原因。

网友D:
在9013的基极或射极串个二极管看

楼主:
楼上的老师,二极管也接过了,效果一样,我就不明白9013基极只有0.2V的输出,已经截止了,已经不能给TIP127一个基极电流了,为什么TIP127还会一直导通给电瓶充电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会不会9013损坏或是接反了,

楼主:
9013没有坏呢,我就很郁闷呢,看看图上照道理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为什么一到三极管这边就不受控制了呢

楼主:
各位老师,有没有能解答小弟问题的,纠结中!!!!!

网友E:
把9013去掉,将原来9013集电极的位置对地短路或断开,看看127还有没有电流,确认一下是那部分的问题。9013集电极的1K电阻应该也可以加大的,不用那么小吧,太小了反而需要358提供较大的基极电流让9013饱和导通。

网友F:
在这里问各位一个问题。假如TLP127导通,等于是直接将VSUN接到电池上,这种接法可行吗?或者说因为电池内阻的关系,这种接法没有问题?

楼主:
谢谢!我试过了当358输出一个低电平(大概0.2V),9013应该是截止,那TIP127也应该截止掉,但是实际上TIP127还是开通的,还是有500MA的电流给电瓶充电,但是我只要把358输出的地方直接接地,TIP127的输出就关闭了,就是这里很奇怪!

网友G:
最大可能还是9013没完全关断,测量9013CE等不等于VSUN,小于多半是9013没完全关闭.

楼主:
楼上的老师,我也觉得是9013没有关断,但是358那边输出只有0.2V,这根本不能提供基极电流,为什么9013还能导通呢。

网友E:
楼主看没看9013截止时c极电压多少?问一下充电电流最大多大,加限流了吗?

楼主:
C极电压比VSUN要小,有压差,充电电流有200多MA,没有限流,因为是5W的太阳能板,所以就没有加限流了。

网友H:
VSUN 到1K电阻 再到4.7K电阻 BE结 再到VBAT,这条通路使得三极管导通了吧。

网友E:
C极电压比VSUN要小,有压差,那应该就是9013没有完全关断的事情,可以试试将1k和4.7k的电阻都变大10倍,要不就将9013换成压控的nmos小功率管。

楼主:
回复20楼:
VSUN到1K,到4.7K再到TIP127基极,TIP127的基极和发射直接应该是等电位啊,TIP的EB不会导通啊

网友E:
C极电压比VSUN要小,有压差,充电电流有200多MA,没有限流,因为是5W的太阳能板,所以就没有加限流了。
引用 楼主:
应该是vsun=Vc9013,不过你实际测量出来的是c比vsun小啊。

网友I:
你这个电路对于太阳能应用太不考究了,标称5W实际可能1W都达不到,你这电路损耗太大了,起码得要mos管和TL431的方案啊。而且MOS必须两个串联,防止反流同时降低压降

网友J:
三级管作为开关用的时候,be极间最好加个电阻

网友H:
回复 楼主:
等电位?不会吧。 1K和4.7K上面有电流吗?(当前级放大器输出为“低”的时候)

网友K:
如果9013,和TIP127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可能是9013的基极的信号是振荡的

网友L:
无论如何,充电端口应加一个防倒流二极管

网友M:
太阳能电池板是个电流源,你的9013不好控制在饱和状态,你可以把9013的C和TIP127的B接到5V电源上,那就好控制了

网友N:
这样试试

网友K:
分析以后,发现原因可能很幽默

运放输出一个3.7V的高电平后,按理9013导通后,TIP122应该截止,

但如果电路没有放电池,那么,TIP122截止,VBAT 就变为0伏,运放又输出一个低电平,如此循环,

别用什么万用表了,用示波器看看9013的基极波形吧

网友N:
LS有道理,还需一个电池接入检测电路。

网友O:
奇怪的问题,不接控制的电流,直接接地看看会不会导通

网友E:
用127的图,左边358的同反相端信号也不合适,应该调换一下,或者再在比较器后加个反相器;电池由充电切换到不充电后电池电压还会下降一点,如果迟滞电压小的话也可能再次导通充电。

网友P(2012-08-07):
将TIP122换成PMOS管,比如IRFU9024,再在PMOS管与VBAT间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Q:
9013做开关用BE要接个电阻。

网友R:
有些管子性能好,导通阈值较小很正常,在基极到地并一个5.1k的电阻试试

网友S:
楼主测一下358输出的低电平最低能低到多少?
另外再告诉楼主:5W的太阳能电池对电瓶充电,只要串一个二极管防止反向充电就行了,不需要别的防止过充的电路。

网友S:
用这个电路,只要电瓶容量在7AH以上,电瓶绝对充不坏。如果电瓶还带了负载电路,一直在耗电,那么4AH就充不坏了。

网友T(2013-04-29):
18V/20W的太阳能电池板,二极管是5408,电池是3.7V/1.2mAh三节串联,实测电压时12V。和LZ一样,也在请教一个过充过放保护电路,本人刚入门,求指导怎么加过充过放保护电路模块。。

网友U:
还是需要区分运放与比较器的差别的。:)

网友T:
有没有给12V锂电池充电的过充过放保护电路啊

网友V:
应是铅酸电池在充电时电压有一个过电压的产生,在不充时,电池电压会跌落,比较器的滞回窗选得大不大

网友W: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老师,二极管也接过了,效果一样,我就不明白9013基极只有0.2V的输出,已经截止了,已经不能给TIP127 ...

0.2v已经很高了,9013没有彻底关断。9013基极对地接一个电阻,利用电阻分压降低9013基极电压保证9013可靠截止

网友X:
9013的集电极有漏电流,所以在TP122产生压降而导通,你试试断开9013看下是否截止,测试下TP122的BE结电压时多少?

网友Y:
我想问的是,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不是:
358的1端输出高电平的时候9013导通,tip122截止;
358的1端输出低电平的时候9013截止,tip122导通;

怎么好像楼主的表达好像跟这相反?

网友Z:
TIP127这个管子的PDF我没有看,但是按照你第二个图片来看的话,这个管子应该是高电平关断的。

楼上“空蝉001"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一样。并且如果不串联二极管进去的话,电平电压会通过127反串回电路去。

网友AA:
那么简单的电路。LM358输出串3.3V稳压管,9013基极要加个10K电阻到地,TIP127是达林顿管,不适用,要改成TIP42C,然后TIP上1K电阻要移个位置,移到TIP基极,也就是4.7K另外一端,保证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