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M4 主频

楼主(2012-04-26):
TI, hz
Ti M4    主频如何设置,      如  48Mhz, 80MHz ?

网友A:
楼主可以使用StellarisWare驱动库中的API函数,如下函数配置主频运行在50MHz (外接16MHz晶振)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XTAL_16MHZ | SYSCTL_OSC_MAIN);

网友B:
如T版所说,只需要调整参数SYSCTL_SYSDIV_4即可,频率可以按200/N来计算,比如SYSCTL_SYSDIV_4,就是200/4=5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