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正反转这样控制行不行?

楼主(2012-04-26):
不懂就问.请别笑!!
如下图.5V的I/O口通过Q5 Q6 Q7 Q8 可以控制TIP41C 和TIP42C开和关吗?谢谢. 应该控制Q1 Q3导通,控制Q2 Q4关就行的.不过不知道控制Q1 Q3 关,和控制Q2 Q4 导通.不知道行不行?
5V控制24V这样行不行?.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但实际上有不少问题。

首先是驱动, 假定使用的是 C51, P10,11, 12, 13用高电平不一定不能驱动8050。
其次是干扰问题, 电机应于mcu 控制彻底隔离, 特别是电源部分的隔离。

楼主:
我是用STC的MCU .
C51驱动8050是可以的.
就是不知道8050这样上拉个24V的电阻,然后再驱动行不行.,.^^

网友B:
可以先用万能板搭个电路实验一下...

网友C:
上网搜一下H桥电路
控制用两个IO口就够了,别搞得太烦琐

网友D:
用两个口,8个三极管,可以做到输出有全1保护

网友E:
①电机电流无续流回路,开关管易损坏。
②上管(Q1Q3)驱动电流大,Q5Q7功耗大,易损坏。
③下管(Q2Q4)驱动不足。其上压降大。发热严重。

网友E:
如果还再计较些,那么硬件无防止直通的保护,万一单片机异常就有可能发生电源短路,烧毁开关管等情况。

网友F:
Q1与Q5 ,Q2 Q6,  Q3 Q7, Q4 Q8 之间加个限流电阻2K左右。。。。

网友F:
这个电路我试过了。。。

网友G:
需增加续流回路

网友H:
楼主试试P10、P12高时Q5Q7会不会爆?

网友I:
另外,达林顿管上最好加上续流二极管。

楼主:
我现在改成这样了。可以吗?谢谢!

网友E:
上臂驱动问题:你可以自己算算看,上臂导通时,也就是光耦截止时:①基极需要多少电流?②这个电流在电阻上的压降是多少?③基极的电位是多少?④其发射极的电位又是多少呢?
    也许你会说“我可以减小R2R3的电阻值呀”,但是你同样算算看,要减到多小呢?光耦导通时,光耦的电流将会是多少?能承受得了吗?

楼主:
那得怎样改进?谢谢!!

网友E:
10楼的结构更好些,但要解决些问题:1、续流问题,按你1楼处理就可以了。2、按照你的最大负载电流计算,看看驱动是否足够?要知道大功率管的放大倍数一般都不大(在大电流状态)。3、你觉得必要的话加上光耦隔离。

网友E:
注意那几个680Ω的电阻功率,要用1W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