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发热问题

楼主(2012-04-27):
我用CC1101参考TI的原理图和GERBER文件设计电路到自已的板子上,工作的时候有的板子会出现CC1101发热严重甚至烧坏的问题,布局布线都是跟TI的一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谢谢啊!

网友A:
我搞那么多次 还没发现他会热,仔细检查焊接问题,或者PCB问题!还有元器件是否焊错!!!

网友B:
看起来更多的像是原理图的问题,一个东西不可能照搬的一模一样吧?

还有就是用料和焊接咯,二者相比,物料出错的可能性大点

楼主:
用料和焊接没有问题,现象是产品本身正常通讯,长时间工作,偶尔出现一个发热的,同时把3.3V电压拉低到2.7V,通讯也中断,此时迅速重新上电,又正常工作,芯片也不再发热,看网上也有人出现过类似问题

网友C(2012-08-03):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木有啊  我现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求指教啊

网友C:
5# king5555    请问这个问题有什么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

网友D:
CC1101上电过程不稳定。

网友E(2013-05-21):
不知道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现在在用的CC110L也出现发热问题,用频谱仪能明显看到频点严重偏移,问TI说是静电引起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F:
正常应用时决不应该有明显的温升,否则说明电路设计或者焊接有问题。

网友G(2013-06-26):
布局很重要吧,底部接地?偏阻器?休眠?低功耗开关

网友H(2015-09-17):
您好! 请问您以前遇到的CC1101发热严重甚至烧坏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16-09-10):
楼主,请问您下,从TI 官网下载的CC1101 433MHZ 参考设计,用AD9打开显示,file type not recongnised ,z怎么解决啊